第一次设计xy结构,请各位高手提意见

楼主(2007-01-26):
如图,请各位高手在结构及外观上给点宝贵意见,感激不尽!

楼主:

用pro/e做的,转为jpg的,因为上传不能太大,所以有点模糊,呵呵!

网友:

控制箱位置合理吗?

楼主:

呵呵,控制箱目前的这个位置主要是考虑到外观问题,我觉得这样放比较符合大多数自动化机的特点,而且好像也没别的位置可放了

网友:

要考虑速度和精度的关系,速度高了,往往精度下降,

软件方面也要考虑,插补计算和刀具有很大的关系,要综合考虑。

不知楼主是伺服控制还是步进控制,步进控制的系统要更加小心。

楼主:

6楼的前辈倒是说的一个节骨眼问题,我这机子是步进驱动的,就是要求速度呀,我现在对精度还真没什么把握呀,有没有什么好的设计理念拿出来分享分享,呵呵

网友:

结构上导轨太小。悬臂太粗,不协调。

楼主:

谢谢8楼,我原计划用10mm的导杆,因为己经买回来了,看来不行了,准备改用16mm的了

网友:

7楼,用步进控制时,震动稍大,重复精度低,机架的刚度要好,速度要适当,不能追求太高的速度。
另外,滚动滑道要有适当的预紧,联轴器的刚性要合适。

楼主:

谢谢你的宝贵意见,联轴器我准备买铝合金的弹性联轴器,可是你说的滚动滑道的预紧是怎么做啊,有点不懂,望赐教

网友:

为保证这个机构的长期使用,应该使用方型四列直线滚动导轨,不宜使用圆柱导轨。

网友:

楼主:很不错呀,机械与电气是由你一人完成的吗?
做成后,跟大家讲讲.
一:设计过程.(机械与电气方面)
二:零件的选用.
二:制作过程.
可有联系电话,以后我们多聊聊自动工装的设计及制作方案.

楼主:

嗯,那倒是,主要是考虑到线性滑轨成本太高,因为现在还在开发阶段嘛,所以就先用这个结构试试机先啦

楼主:

13楼的太抬举我啦,呵呵,我就设计结构部份,都还搞得问题重重呢,不过我相信有各位大虾的指教,完成这个作品还是有信心的

网友:

外观差不多呀,要求速度的话用丝杆是不是有点慢呀,为什么不用同步带呀,固定块太大了呀,外观看起来很笨重呀,应该移动导轨上面要加罩子呀,看起来高档呀,也安全呀,你导轨上面的油会不会搞到人身上呀,控制器也不能这样放呀,太土,你的设备本来就小呀,不能这样摆呀,

网友:

行程是多大X多大呀,速度一块用丝杆就会有声音呀,

网友:

真实的产品设计XYZ结构,供参考.

网友:

退休打工者:
可以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你的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呀,我的QQ是125256321电话是0755-61168008-8023

网友:

用CAD2002--2007、 Inventor5.3---11设计的

twr44@163.com

网友(2007-04-05):

同意7楼意见!!!

网友(2007-06-20):

控制箱位置不合理

网友:

結構上太過於笨拙,控制箱與工作面不是很協調.

网友:

支撑控制盒的部分是不是太粗了?不协调。导轨太细

网友:

导轨粗了也不会提高太多的机构整体刚性,
楼主所设计的只不过是个架子而已,就X滑台刚性应该是首要考虑问题,因为工件全部重量及治具拆装时的振动都会对线性导轨的精度产生影响,长时间动作后其重复精度会变差,直接导至导杆弯曲变型从而使丝杠单向受力伺服马达过载等问题产生,另外,机动头上下应该为工件取放动作用气缸就好了,没必要浪费了,如果非要用伺服,也应该用滑台类加强结构才行,不是像楼主图示的简单结构,就楼主所讲主要考虑速度,那Y向滑台前端应该考虑加支撑,不然机架就要用钢来焊接了还要作得很大很傻才行不美观,SENSOR位置空间过小,控制器位置应以直空心管固定在机台表面最好不要和平台基座联接,因其要进行位置三向校正,过线也较楼主所示方式简单得多节省材料接线也容易不用加精的大口径管材来作基料.以上仅为个人一些看法,还望楼主不要见怪!

网友:

总结我们关于XY滑台设计的经验上来看,归隐的SR71在第4楼、第9楼和第11楼的发言的对的,联轴器宜用刚性好的联轴器,直线运动导轨宜用带预紧的直线滑块导轨(四列直线滚动导轨,据THK称这是他们的专利),运动部件质量不宜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