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5钢淬火

楼主(2007-01-26):
65钢淬火时候温度要多少。中温回火温度多少??,是否还要球化退火。请大家详细点给说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Re: 65钢淬火---[请教]

65钢属于弹簧钢 " o4 k" u) S. z& B. s$ O$ C可查看下热处理专栏里的<弹簧钢的热处理>帖子 ! c6 a& p/ d1 N1 `8 E( g K. R) ~8 k% R http://bbs.cmiw.cn/forums/66310/ShowPost.aspx - z) E+ C* P+ F + D% x n) B$ J2 N%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