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RO-E出现此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7-01-26):
安装PRO-E出现此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哪位高手帮帮忙呀!

网友(2007-04-09):

你好楼主:你的PRO-E能不能上传,谢了.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版本PRO/E2001吗??
我看是安装出错了
你的是安装中文版的吧(环境变量lang    chs)新建了吗??

网友:

建议你详细看一下安装过程,因为现在咱们用的都是D版,需要一个破解过程,一般是先要创建一个破解文件(LICENSE.DAT),在安装的过程中要用到这个文件.这个过程一般安装程序包里都会有说明的.你试一下看.

网友:

你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你们知道哪有PROE的学习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你的PRO-E能不能上传,谢了.

 v) `1 u

太大了,好几G;花5元买张盘就搞定.

网友:

支持5楼的说法,看安装说明

网友:

4楼的,那个环境变量是用来汉化的,建不建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楼主食在安装完成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还是直接就不行?那个对话框的意思是找不到合法的配置文件,我估计是在安装完以后才出现的,他提示在bin目录下找到ptcsetup.exe创建ptc启动目录。最大的问题是你的许可证文件的问题,总之D版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

ptc的crack与UG的crack在同一个同一个目录下也会出现问题。用破衣用了一年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整明白,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