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检修,如何不让异物进入叶轮?---[请教]

楼主(2007-01-26):
我是一名检修工 , 在检修离心泵时经常发现在泵的进口中出现有异物(铁器大小为15厘米),经常卡在叶轮中, 在不影响流量的情况下 ,怎么做可以不让异物进入叶轮? 按照我的想法, 是对管道进行改进,  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做。

  请高手帮忙   十分感谢.

网友:

没有过滤网吗?这么大的异物,随便加个滤网即可。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是正常现象的。过滤网就可以了,关键是看我们用在什么地方,对不同环境具体做一些措施。在产品说明书中要详细说明使用的注意点,你的问题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主义点
如果是悬空作业,它怎么可能会吸到大东西呢

楼主:

感谢两位的建议  其实这个办法我也想到了  增加过滤网密度过小 影响流速  大点就不起作用   而且还需要 便于清理 因为经常停泵清理会影响生产  我曾经在进口增加了一个三通 三通口向下 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感谢你们的意见

网友:

把滤网做大点呢,整个网成锥形或球形,这样过流面积就增大了。

网友:

水泵有专门的Y形滤器可以选配,装上就好了!
同时得考虑水泵的气蚀余量是否足够.

网友(2007-03-25):

在泵的进口装一旋风分离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