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为Q345B锻件正火工艺---[求助]

楼主(2007-01-27):
今天在班上,有人问我:Q345B锻件的正火工艺,锻件的尺寸为:680X680X140(mm)。我以前学过一段时间热处理,就是没干过热处理工作,翻了翻手册,也没查着这种材质的正火工艺参数,故此请教各位大侠,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Re: [求助]材质为Q345B锻件正火工艺

抛块砖头3 c* Z: P @0 o5 d, W 也没查到Q345B材质的正火工艺参数。  正火---将钢加热至Ac3或Acm以上30-50C,保温后从炉中取出在空气中冷却。但没查到Q345B的Ac3或Acm温度。  查机械设计手册<常用工程材材>3-19页,Q345与旧标准的对应牌号,相当于12MnV、16Mn、14MnNb、16MnRE、18Nb。那么从旧标准反过来推算Q345的正火温度是否可以??!!  (900-960C)

网友:
Re: [求助]材质为Q345B锻件正火工艺

想热处理,得用35、45、55等钢,Q345没有准确的含碳量,如何热处理。

楼主:
Re: [求助]材质为Q345B锻件正火工艺

Q345B的碳当量相当于16Mn的,这是一个新牌号.加之有是锻件,锻后热处理实属正常.

网友:
Re: [求助]材质为Q345B锻件正火工艺

楼上,要热处理,一定要知道元素成分,Q系只表示了强度,不保证成分,如何热处理,这是原则问题,要特别注意,在工厂混一阵应该知道的。

楼主:
Re: [求助]材质为Q345B锻件正火工艺

非常感谢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大侠的指点.我后来有查了查关于大锻件的热处理方面的资料,有16Mn的正火参数.和大侠的温度范围很接近,我选了880度正在实验,还不只行不行.

网友:
Re: [求助]材质为Q345B锻件正火工艺

回归隐的SR71
看来你还得补习下热处理内容
钢(黑色、有色)的退火或正火不受含碳量限制。

网友:

同意楼上三脚猫,呵呵,热处理常见的4把火中,淬火与回火对于含碳量是有很高要求的,尤其是淬火,但正火与退火有时并不是用来降低硬度等性能,也可能是稳定其组织或消除其应力,一般锻后正火是很正常的做法

网友:
Re: [求助]材质为Q345B锻件正火工艺

10mm厚的热轧钢板焊接时要不要退火呀,

楼主:
Re: [求助]材质为Q345B锻件正火工艺

那就要看你的焊接件的结构了,还有使用要求。如要求稳定性高,结构复杂及焊后机加等等情况下,需要退火的可能性就高多了。

网友(2007-11-23):
招聘热处理工程师
百瑞福机械加工(昆山)有限公司是一家先进的欧洲高新技术企业,专营石油工业机械锻造加工。
我公司现欲招聘一名热处理工程师,详细情况如下:
& e* J8 h, h q( n7 l3 u
职位描述:
-为供应商提供专业技术咨询
-对供应商的工作进行跟踪服务
-进行调研,测试以及质量监控
-与总公司技术部门进行沟通
-此职位工作地点在江苏昆山
& s' H( m$ E I# E& {2 |
职位要求:
 h8 T- u-大学学历,机械工程、冶金或相关专业
-具有钢铁锻造加工的实践经验
-具有热加工相关经验
-具有机床厂工作相关经验者优先
-3-5工作经验,有更多经验者优先
-能运用英语进行简单交流) A h
 I
开始工作时间:2007年12月; B! D5 j C; ~. [! S' w

有意者请将简历发送至
leona.li@Scandicsourcing.com
,请注明应聘求职。

Bridgeforth Engineering is a technology leading European manufacturer of forged and machined steel components used in the Oil industry.

For their new plant in Kunshan they seek an experienced material planner.

Responsibilities:
-
Provid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to suppliers
-- p0 `$ {4 C {2 o
Follow supplier orders in progress
-
Do inspections, measurements and quality control

Communicate with head office technical department

Requirements:
 Degree in metallurgy, or equivalent practical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steel forgings
Experience of heat treatment valuable
Machine shop experience is an advantage
 F dMinimum 3-5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 More is an advantage.
Able to communicate in basic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