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泄漏量的测定方法---[请教]

楼主(2007-01-27):
我们公司的一种产品要求在 20Psi 泄漏量max 12cc/minute 。

请教如何检测?

网友:

20Psi 泄漏量max 12cc/minute    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吗?

网友:

首先设定好压力差,然后判明泄露口,设法接上小管子,要求设备一有泄漏就要能看出来,也就是小管子不能有打圈等易于存积油液的地方。再就是用量杯加秒表,测量大约10分钟,就可算出平均每分钟的泄漏量。首先设定好压力差,然后判明泄露口,设法接上小管子,要求设备一有泄漏就要能看出来,也就是小管子不能有打圈等易于存积油液的地方。再就是用量杯加秒表,测量大约10分钟,就可算出平均每分钟的泄漏量。首先设定好压力差,然后判明泄露口,设法接上小管子,要求设备一有泄漏就要能看出来,也就是小管子不能有打圈等易于存积油液的地方。再就是用量杯加秒表,测量大约10分钟,就可算出平均每分钟的泄漏量。首先设定好压力差,然后判明泄露口,设法接上小管子,要求设备一有泄漏就要能看出来,也就是小管子不能有打圈等易于存积油液的地方。再就是用量杯加秒表,测量大约10分钟,就可算出平均每分钟的泄漏量。

网友:

我认为3楼的办法有下面问题:1、如果是要求密封性的零件,甚至连接口都没有,如何测?2、用油测量,零件测量完后如何除油?
我建议楼主最好把产品的资料提供详细一点,图纸或照片都可以。这样的测量要求并不是很高,一般有两种测量办法:1、压差法,适合不完全密封的零件:密封住其他进口或出口,只留一个,进行充气、保压、测量、卸压过程;2、氦检,适合完全密封的产品:把产品放在真空腔内,抽真空,真空腔内压力和氦气(一般情况)的压力形成压力差。

网友:

水检,在容器内充氮气或空气,看气泡.价格便宜
氦检,要配个氦检仪的,精度高,不便宜.

楼主:

我们的产品是一种发动机的壳体体,型腔较复杂。在壳体内有高压油腔、低压油腔、水冷却腔、空气腔4个独立的密封腔。4个腔彼此之间的泄漏量最大为12cc。型腔截面积最小只有Φ14。
我需要选择测量方法:
1.操作简单,单件检测时间5~8分钟。
2.降低成本,最好可以自己加工检测设备。
3.尽可能使用国产设备。

网友:

楼主是不是美嘉公司的,我为他们做过一个同类产品的泄露测试设备方案。建议还是选用泄露测试仪。因为你的测试结果必须有测试数据报告的,否则厂家不会用。

楼主:

8楼老兄可以简单介绍以下你的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