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07-01-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以的,不过你得计算步进的转矩是否达得到你的要求.

网友:

可以,但精度不高

网友:

恩,考虑冲击

网友(2007-03-04):

太浪费了,用步进就不要用链轮了,用一般调速电机就成了,负载允许情况下用同步带为优.

网友:

我觉得用针轮摆线式减速器要好点

网友:

同意5楼,同步带其实就是弹性齿轮,圆弧齿优于梯形齿的,但是由于同步带本身的弹性,精度不是很高,一般要求还是足够的了,不过步进马达在转速低的情况下由于其特性会有抖动现象产生,采用细分驱动器可以消除这种现象,效果很好

网友:

细分驱动器最大可以将一个脉冲分成120多个脉冲来进行步进,可能我的表达有问题,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将一个脉冲细分来步进,就能减少抖动,价格大概贵200左右

网友:

补充一点,采用细分驱动器后对精度有一定提高

网友:

如果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用步进电机就有些浪费了

网友(2008-10-08):
我觉得用针轮摆线式减速器要好点

网友:
可以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很少这样用哦,浪费步进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