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离心泵---[请教]

楼主(2007-01-27):
同一台泵,6级叶轮,流量800吨,总扬程3Mpa,那么单级扬程就应该是0.5对吗  ??
如果去掉一级叶轮,同样的流量,泵出口压力会是多少?  对了,怎样能保持同样的流量呢.

网友(2007-06-08):

减少级数,只是降低了扬程,和流量没有太大关系.同等条件下减少叶轮,流量可能会略有增加.

网友(2007-10-11):
2楼说的对。多级离心泵级数降低,出口压力就降低,这样就减少回流量,泵的流量反而会略有增加。所以你减少级数不会影响流量的。

泵的流量跟压力是成反比的。理论来说是6级3MPa单级就0.5兆帕,但是这里有个系数问题。根据不同的泵系数也不同。大多数应该比理论要大。就你这泵来说单极应该在0.7MPa 左右。你地明白?

还有你说的这个泵的流量是 800方。单位是每小时吗? 厉害了800  m3/h  出口压力3MPa的多级离心泵我还没见过呢。。一般的大流量离心泵压力都不会超过1.6MPa的。有机会发个图片上来看看、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如果按照转速1450r/min、Q=800m3/h 、H=50m计算,该泵比转速为132,这个模型应该可以找到,但国内产品多级泵做到800m3/h、300m的很少见了,主要加工、铸造的工艺限制

网友:
多级离心泵,高工程的可能都要甬道,我支持兰色眼睛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