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电磁换向阀的控制精度

楼主(2007-01-27):
有一液压回路,通过DN6电磁换向阀控制油缸的位置(油缸上带位移传感器,精度为0.005mm)油缸速度为1mm/s,要求位置控制精度为±0.1mm,请问能否实现位置控制精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

这本来是个闭环控制系统,控制元件应该是连续可调的,例如比例阀或伺服阀才有可能实现。用开关阀做闭环控制,原则上是不可行的,就是你这个闭环系统没有任何快速性要求,也很难达到精确的位置控制,除非改成开环,使用死挡铁。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用位移传感器的信号通过PLC控制换向阀。

网友(2007-04-12):

采用PLC,油缸速度为1mm/s能够达到要求的位置控制精度。

网友:

可能这样的设计有问题,油缸制造精度也达不到

网友: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