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泵多执行元件液压系统,怎么保证某个执行元件的压力?

楼主(2007-01-27):
      我在板带车间工作,我们车间有三个液压站,精轧区得液压站使用A7型斜轴式变量柱塞泵,安装有两台,一备一用,工作压力设定在15MPa,分别供换辊油缸(3根直径160*2300的油缸),翻板油缸(两根直径80*350和两根直径80*530的油缸)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翻板油缸动作时(我只的是一组),则换辊油缸压力急剧下降,达不到能有效工作的压力,请教高手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Re: 单泵多执行元件液压系统怎么保证某个执行元件得压力

使用分流阀,也可以在重要支路采用单路稳流阀。

网友:
Re: 单泵多执行元件液压系统怎么保证某个执行元件得压力

从你发的图纸很难看不出原因来,有无完整图纸。

网友:

计算一下你的管路通径和泵所能达到的最大流量是否能满足多组油缸同时工作所需要的流量。

楼主:

这套系统关键在于,换辊油缸一天只用四次,只在换辊时使用,而翻板油缸一直在使用,我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换辊它们同时动作时保证每个油缸的压力,至于图纸,只是缺少几个油缸,换向阀,节流阀之类的了,基本上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