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局部放大的工具---[请教]

楼主(2007-01-27):
像CAXA那样的,可以拉出来就局部放大的哦,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哪位大哥传一个给我啊,谢谢了哦,急用啊,

网友:

把要放大的部分复制出来,去掉不需要的部分,再把它做成块放大。这样尺寸标注就不会变化了。

网友:

在机械工程师2006或者是清华天河的软件中有局部放大这个功能的,如果没有这种辅助软件,只能像楼上说的一样,保留想要的,然后做成块后放大或缩小,这样有个问题就是修改时先缩回原比例,然后炸开后修改,这样尺寸不会变,改好后再做成块。

网友:

一般两来有两种方法:
1.使用图块保持原标注数据不变,但重新查找数据时会有点烦.
2.将图面直接放大,将标注比例因子做比例缩小,
比例缩放命令:SC

网友:

六年前搞设计时用cad,这个功能只需一个简单的命令。图面上局部图形放大,而尺寸标注比例不变。但是现在记不起来了,回家查一下,找到的话告诉你。

网友:

把你要放大的部分COPY后,按你所需比例用SC命令放大,标注时用DIMLFAC 命令输入标注系数,放大了5倍,那么标注系数是0.2。

网友:

呵呵!做成块了可别再打散啊!那样尺寸就会改变到放大后的尺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