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V78DR2.0RZFM变量柱塞泵怎么调压?---[图纸,请教]

楼主(2007-01-27):
A7V78DR2.0RZFM变量柱塞泵怎么调压???附上图纸,请指教

楼主:

A7V78DR2.0RZFM变量柱塞泵图纸

网友:

看起来,该泵为恒功率控制泵,由大小两个弹簧调节恒功率曲线,泵会根据负载变化自动调整流量输出,以满足恒功率输出。起始变量点可通过调节两弹簧预紧力调节。

楼主:

小弟认为应该是恒压变量泵,最近又出新毛病了,用作安全用的溢流阀总是溢流,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

华德的泵是模仿力士乐的,DR就是恒压的,调压应该是调15吧,好像别处也没有能调的东西。

网友(2007-04-28):

个人认为还是别用华德的东西,呵呵,小弟有经历,太差了.

网友:

这是个恒压变量泵,调整的要点就是送开锁紧15的背冒,先将压力调回零,再慢慢向上调,象6楼说的,这种阀做的不敢恭维,向上调还行,降压的时候调整机构容易卡死,另外选好测压点,最好不要使用系统压力检测点,要直接测量泵出口压力,别忘了最后锁紧悲冒.不然压力很容易变的.

网友(2009-07-25):
回复 网友A:

附件是三个图片,附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