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离心泵叶轮如何防松?---[请教]

楼主(2007-01-27):
卧式离心泵经常出现由于叶轮锁母松动导致轴承箱体进入液体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卧式离心泵我不清楚
建议楼主用反螺纹
防螺母松动方法很多--双螺母、弹簧垫圈、止退垫圈、钢丝绕8字、骑纹螺钉、螺距锁紧、花螺母、
我记得老师说防松有三种方法;摩擦力(如弹簧垫圈)、机械(如骑纹螺钉)、永久(如焊死)。
欢迎高手再罗列其它防松方法。

网友:

不对吧,一般锁紧螺母,随着轴的转动,反而更加紧的啊!

网友(2007-03-11):

叶轮锁紧螺母都是反丝的,楼主搞错了吧。

网友(2007-06-10):

实在不行,安装的时候可以加点丝口胶的。

网友:

若介质粘稠,停泵有可能使泵反转从而导致叶轮螺母松动。另外,介质温度比较高,若采用了受热易蠕变的密封垫时也有可能导致叶轮螺母松动。所以要解决问题就要具体分析工况及泵结构而论。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用自己做的止退垫片

网友A:

我想是你们没有按正常的操作规程办事吧~~
在卧式离心泵停机的时候,应该关闭出水阀,在停机。

这样子可以避免卧式离心泵反转~

反转引起叶轮松动

网友(2008-03-24):
引用 网友A:
我想是你们没有按正常的操作规程办事吧~~
在卧式离心泵停机的时候,应该关闭出水阀,在停机。

这样子可以避免卧式离心泵反转~

反转引起叶轮松动
这个是说的很在理
我们就是做水泵的

网友:
一般叶轮螺母是反扣的,越转越紧的,平常盘车都需要注意方向的,是不是电机旋向反了呀?

网友:
实在不行,安装的时候可以加点丝口胶的。赞成

网友(2008-05-19):
一般都有止退垫圈,一面的齿插入键槽,外圆翻边贴紧螺母防止叶轮螺母松动。

网友(2010-08-12):
了解一下唐氏螺纹防松,看能不能使用。

网友:
螺纹防松方法有四种。
第一种是摩擦防松,主要依靠增加摩擦力;第二种是机械防松,主要是用销、垫片、钢丝将螺母卡死;第三种是铆冲防松,主要是将螺纹副铆死和焊死。第四种是结构防松,即唐氏螺纹防松。
前三种方法是传统防松方法,第四种是新型防松方法,目前还不为大多数人了解。
从我国专利的角度来看,每年我国在螺纹防松问题上都要推出近百项螺纹防松专利,大家纷纷提出方案,并声称解决了螺纹防松问题。但是,研究仍然在继续,方案仍然在推出。为什么已经标准化这么多年的产品防松仍然无法解决呢?
因为,传统螺纹防松方式的防松效果非常有限。
第三种方式的使用范围十分有限,很多场合无法使用。
第二种方式的主要问题是其防松方式没有预紧力,即当螺栓松退到防松位置时,防松方式才能发生效果。因此,这种方式实际上不是防松,而是防脱落。
第一种方式依靠增加摩擦力,而摩擦力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如何将摩擦力增加得足够大而又不破坏螺栓,这本身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况且,一般螺栓的拆御力矩是预紧力矩的80%,说明螺栓的松比紧要容易。
以上的这三种防松方式,其根本一点是依靠第三者力防松,第三者力有多大,防松效果有多好。其效果无非是通过增加摩擦力直至焊死。
能不能不依靠第三者而突破传统螺纹防松方式呢?唐氏螺纹防松方式给出了答案,这就是第四种防松方式,即结构防松方式。
唐氏螺纹是中国人在机械基础件上的一大发明,更是螺纹领域自螺纹发明以来的最重大发明。
唐氏螺纹同时具有左旋和右旋螺纹的特点。它既可以和左旋螺纹配合,又可以和右旋螺纹配合。联接时使用两种不同旋向的螺母。工作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紧固螺母,非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锁紧螺母。使用时先将紧固螺母预紧,再将锁紧螺母预紧。
在振动、冲击的情况下,紧固螺母会发生松动的趋势,但是,由于紧固螺母的松退方向是锁紧螺母的拧紧方向,锁紧螺母的拧紧恰恰阻止了紧固螺母的松退,导致紧固螺母无法松动。唐氏螺纹紧固件利用螺纹自身矛盾,以松动制约松动,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它的发明标志着紧固件领域中的振松问题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该方法已经被编入《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版,陈大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