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编号请教

楼主(2007-01-27):
“解放车141、142、151”、“东风车141、145、1094”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怎么我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叫法的。有系统的解释吗?谢谢。

网友:

 1988年国家颁布了国家标准GB9417-88《汽车产品型号编制规则》。汽车型号应能表明汽车的厂牌、类型和主要特征参数等。该项国家标准规定,国家汽车型号均应由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

  汽车型号包括如下三部分:

  首部——由2个或3个汉语拼音字母组成,是识别企业名称的代号。例如CA代表第一汽车制造厂,EQ代表第二汽车制造厂等等。

  中部——由4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左起首位数字表示车辆类别代号,中间两位数字表示汽车的主要特征参数,最末位是由企业自定的产品序号,如表0-3所示。

  在1959年,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颁布的旧编号规则(汽130-59)中,这个数字只有3位,其首位与最末位的含义在致与新编号相同,中间1位数字表示汽车的级别。两者相比,新编号不但较直观,也更确切。

  因此,近年来各企业已开始逐渐将其旧编号改换成新编号。例如解放CA141货车的新编号是CA1091(总质量9310kg),东风EQ240越野汽车的新编号是EQ2080(总质量7720kg)……等等。

  尾部——分为两部分,前部由汉语拼音字母组成,表示专用汽车分类代号,例如X表示厢式汽车,G表示罐式汽车等;后部是企业自定代号,可用汉语拼音字母或阿拉伯数字表示。

  基本型汽车的编号一般没有尾部,其变型车(例如采用不同的发动机、加长轴距、双排座驾驶室等)为了与基本型区别,常在尾部加A、B、C等企业自定代号。

  汽车铭牌上数字和字母的含义

  例如"北京212",第一个"2"表示越野汽车,"1"表示载重1吨,第二个"2"表示第二代产品。再如"标致505、504",其中第一位数字"5"代表第五代产品,"0"是一个习惯数字,没有意义,第三位数字"5"或"4"代表底盘型号。还有一些数字代表发动机气缸容积。如"奔驰280"代表装配2.8升发动机;丰田汽车、日产车尾常见"2.8、2.0、3.0"字样,分别代表发动机气缸容积为2.8升、2.0升、3.0升。还有的数字是用乘号连接起来的如"2×4"、"4×4",乘号前连的数字代表驱动形式即两轮或四轮驱动。乘号后边的数字代表发动机气缸即四气缸发动机。

  字母标在车身上表示特殊含义。"SGL",代表超豪华级,"EFI"代表电子燃油喷射;"T"表示柴油发动机;"TURL"表示涡轮增压发动机。

  还有一种数字和字母组合的方式,不同形式的组合代表的意义截然不同。如日产公司公爵的\"V6\"表示6个气缸V型排列,而有些车上则表示的是24个气门或16个气门。另外,"4WD"表示四轮驱动。汽车上的数字、字母不仅代表了汽车的性能和级别,也是汽车制造技术发展的标志。

网友:

2楼的解答很精彩,谢谢!我公司现在做的产品基本上还是按照老的编号来的,例如CA151、EQ153、145、141、142等。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学习了。这些编号在车上有标示吗?

网友(2007-08-09):

不会在车上说明的,只是在买车的时候大家知道就是了!!!!!!

网友:

车辆的名牌上会标明发动机编号、变速箱编号等等
那个名牌的信息才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