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破碎机刀片资料,求

楼主(2007-01-28):
哪位大侠有加工PVC管、PE管、PPR管类塑料管材的破碎机刀片设计资料呢?不知道这种刀片用何种材料及何种加工工艺呢?

网友:

塑料破碎机刀片--可用45#,要求高的可用轴承钢、工具钢、模具钢。
破碎塑料问题不大,实际运作时有螺栓、螺母、扳手、等零件掉下去而损坏刀片。
我单位用的是模具钢Cr12MoV,锻造、球化退火、真空淬火。
要考虑腰孔与边的壁厚,以防止淬裂,也可以淬后线切割

楼主:

谢谢三只脚的猫大侠,请问有设计图资吗?

网友:

对不起,没有。
这个设计应该说是不难的,
下刀片设计成长方形(四刃口)或平行四边形(二刃口),上刀片设计成平行四边形

网友(2007-04-13):

我们用9CrSi

网友(2007-09-29):
塑料破碎机刀片资料

我们是用65Mn的

网友(2008-05-15):
各位,可能材料是什么不是问题,关键是淬火后的硬度,性能。各位有过测量吗?

网友(2008-07-31):
哥们 你是要这种刀具用 还是要他的设计图纸
如果你要这这种刀具用的话可以联系我 我这有你要的刀具

9CrSi  九六硅
65Mn 65
我们用高速钢的(主要切塑料的)也用他切你们的那个 材料 W18cr4v 18-4-1
你可要聊聊 切磋 切磋啊
QQ 114371997
加了QQ 可以打电话或者发短消息聊啊

网友:
本人用过并经过改善,效果非常不错。
1、材料:9crsi
2、锻打3:1
3、热处理:HRC45-50
4、孔为条形孔
5、刃口为45°

当然:材料、加工技术和热处理一定要掌握好(当事我们是委托工具厂做的,价格也就比黄岩的高10%左右),但使用寿命至少要长2倍以上。,不信试试!

条形孔和45°为不断修模做准备。

按以上,所有黄岩塑料刀片厂均得倒闭。

网友(2008-11-09):
问一下,破碎机刀片一般多少寿命

网友:
这主要是看你粉碎的是什么料!有较强辐射性的你让它用?说不定就一天!

网友(2009-04-14):
65SI2Mn\sk11\sk9等

网友(2009-08-15):
虽然是去年的帖子,看了还是要顶一下,确实能学到好东东

网友(2010-04-01):
学习啦,谢谢坛友们。

网友(2011-03-03):
这个帖子好,我正在设计这一类的设备

网友(2011-05-04):
这个设计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定的

网友:
给你个样板看下吧

网友(2011-06-10):
现在的话刀片已经慢慢的被滚刀替代了,但是切粒刀片还是有大多客户在用,不过考虑到了生产效率,现在锋钢的是比较好的了。
9crsi,65Mn的没锋钢的好用,但是价格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有想咨询的可以看名字Q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