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液压计算软件

楼主(2007-01-28):
该软件只能用于WIN98系统,有高手可以编译用于XP系统,非常感谢!用时要将rwviewer也打开,否则是乱码。

网友:

可惜我的是XP,自己又不是高手

网友(2007-03-14):

The program requires RichWin 装不上诶

网友:

不能用!

楼主:

再强调一下,该软件只能在WIN98以下版本使用,一定要运行 RichWin 才能解码,里面有好几个RichWin。EXE,都试一下有一个有效。好久没来,不好意思,未向大家及时解释。

网友(2020-03-12):
混个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