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的方法取出断的螺栓吗?

楼主(2007-01-28):
有好的方法和工具取出断在机体内的螺栓,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先找一个大小合适的旧丝锥,自制一个左螺纹丝锥,然后,在螺栓上钻个孔,孔的大小与丝锥配套。然后用丝锥进行攻丝,攻到一定深度攻不动的时候,螺栓就出来了,这个办法,我还从来没失手过。特别适合紧死的断螺栓。一些简单的我就不说了,办法多的很,就看哪样适合。

网友:

二楼所言即是,我也这么作的。

网友:

有现成的左丝丝锥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有左螺纹的丝锥来制作相应的断螺栓取出器当然比较理想的,但也不能保证能够取出来,比如断螺栓的螺纹与螺纹孔螺纹咬死了,用什么样的工具也无法取出来的,此时只能选用合适螺纹底孔的钻头用钻去断螺栓然后再攻丝牙修复.

网友:

钻孔攻反向螺纹,可拧出;焊一段上去,拧出。

网友:

有一种专门用于清除折断丝锥的钻头OSG有售

网友:

方法太多,没有什么好说的,钳工最少有5中方法
其他的要钱,你去问钳工

网友:

对付大直径且已咬死的螺丝有什么好办法取出.

网友:

对于咬得比较紧的断螺丝,可上钻床把断螺丝钻掉,注意不用把螺牙钻坏了,钻头不要选的太大了,其他不是很紧的螺丝楼上已经说过很多方法了。

网友:

那有什么办法取出断的钻头的吗,我们机加车间在实际操作中经常出现钻头断在铝压铸件里的,有时候还是挤压丝锥,丝锥的价格都很贵,报废一个工件成本更高。

网友(2007-03-03):

我赞成用电焊取出,这样对技术要求较高,但是很实用.

网友:

在断螺栓上打一个比它小的向反的螺丝孔,转入螺丝 就行了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取出器
你可以咨询当地的伍尔特工程师

网友:

方法太多,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你如果在外资企业就用高成本的方法,让他们倒闭

网友:

用硬度较大韧性好的材料制作一如图的工具,将断丝中心钻一适当大小的孔用此工具锥进后旋出。简单实用。

网友(2007-05-16):

大直径都好说。关键是直径小点的

网友(2007-06-19):

市场上有买的,专用断螺栓取出器

网友:

我们的钳工一般使用电火花打,偷懒 !

网友(2007-08-05):

在断螺栓上再焊一个,我一直这样干

网友(2007-09-18):

有专用的螺栓拆取系统,价格比较高,液压的!

网友:

实用

网友:

呵呵,我曾经干过这种事,将螺栓拧断了,后来一个师傅用台钻反钻给我搞了出来,呵呵,我当时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使用便携式放电破碎机啊

http://www.wmt.com.cn/Chinese/Product.asp?BigClassName=其它产品&Smallclassname=便携式放电破碎机

网友:
专用断螺栓取出器!
简单又方便,而且可以用在车床上。

网友:
想办法在短的螺栓上打一孔,市场有专用的反牙工具,可以备用的。

网友:
使用专用工具

网友:
有两种方法,如果孔径较小,可考虑用穿孔机打,如果孔径稍大,可以用电火花打,这样打掉后基本一不破坏螺纹,打完后再用丝锥回一下丝更好!

网友(2007-10-19):
有一种专门的工具

有一种专门的工具,就是用来取断螺丝的,一整套有各种直径的,从3MM到10几MM都可以用.

网友:
我就遇到了一样的问题,那螺栓是12。9级的M8。
又在机床基础件上,很紧的手枪钻都钻不进 ,还没解决掉。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

网友(2007-11-30):
引用 网友A:
先找一个大小合适的旧丝锥,自制一个左螺纹丝锥,然后,在螺栓上钻个孔,孔的大小与丝锥配套。然后用丝锥进行攻丝,攻到一定深度攻不动的时候,螺栓就出来了,这个办法,我还从来没失手过。特别适合紧死的断螺栓。一 ...
此方法简便,很实用。

网友:
要看多大的螺栓了,太粗的螺栓,我觉得上面的方法不太适用,我们曾经取过直径100的螺栓,工艺虽然很粗糙,但感觉很实用

网友: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在这里讨论很有意义

网友:
欢迎你来到"刀具"版块!
请多发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和回复,没有实质意义的语言将被视为灌水.而本版块是禁止灌水的.
谢谢!

网友:
有专门的断头螺丝取出器,方便,实用

有专门的断头螺丝取出器,方便,实用

网友(2008-04-19):
我所知道的取断头螺丝的就是这三种有图片,还有一种,可惜图片没有保存

网友:
我实际取出过多个断螺杆.方法如下:
1 如果断螺杆露在外的头长度大,就就在断头上横向焊根长钢棒,扳长钢棒就把断螺杆扳出来了.这种是最简单的办法
2 如果断螺杆没露好长头,刚好平齐周围不便焊接钢棒,就在螺杆断面上焊一个螺母,选螺母大小是关键,太小无力,太大焊时焊缝易流出把螺杆焊死,然后用扳手扳,扳不动就接加长套筒,
3  如果螺杆太紧,可以对螺杆实施加热而对螺杆周围金属冷却,等螺杆冷却后会松动一些,这是因为使螺杆发生了压缩塑性变形,螺杆冷却后尺寸缩小
4   如果螺杆是装在通孔上,就这样:先钻一小孔,用气割刀一圈一圈慢慢吹掉螺杆,等到快到螺纹时,只剩一个薄壁筒形的螺杆就会与螺纹剥离,  如果气割刀的水平较高,可以考虑这种办法,否则不要勉强,

5 上钻床 或用台钻用磁座钻手电钻,选比螺纹的底孔稍小的钻花,很紧时钻花就要大一些,找准中心钻下去.钻掉螺杆....此法如何保证钻花不跑偏伤及丝是关键.    如螺杆露头必须先把断面磨平打洋冲引窝子,如果螺杆深陷入里面不露头,就要用基本等于底孔的平钻花(基本无锥度的钻花) 钻,

6 最野蛮最无技巧但不费周折必定成功的办法:用比螺杆大的钻头直接把整个螺杆连同其周围部分全部钻掉,是通孔还可以用气割刀割掉,补焊重新钻并攻丝.只是这个补的焊要考虑材质匹配,质量要好,要把孔周围都补透,补焊要预热要做保温处理,防止淬火,等完全冷却之后再钻.我一般用这个办法来收拾前面方法不能弄出来把牙损坏的的残局.

大家评价一下这些方法吧

网友(2010-02-03):
我以前经常做这种事,不是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