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的齿轮几刀能下来,滚切深度怎么确定---[请教]

楼主(2007-01-28):
m5的齿轮几刀能下来?

齿胚的硬度什么样适合高速钢滚刀?我刚弄碎了一把m5的滚刀,刀杆都弯了,上火死了!他们说是料硬,我感觉还行啊

哥哥们帮我啊!

网友:

这东西还是听听刀具商的推荐值以及结合自己厂子的实际使用历史经验比较好吧。

楼主:

我们厂没有制齿经验,只有一台Y38闲置多年了,现在有点齿想自己做,没想到滚刀都干碎了,现在都没人敢碰那床子了,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渗C钢,比较适合的制齿硬度应当是180HB左右。
中C钢比较适合的制齿硬度应当是170HB左右。
硬度偏低,制齿表面质量差。硬度高,对刀具损耗大。
关于切削用量的问题,1.查看机床的说明书,不同的机床有不同的要求。2.查看相应刀具材料所适应的余量参数。
这些在常见的齿轮加工或者机械加工手册中都有的。

网友:

正常情况下分两刀。

网友:

刀具材料是根据产品的材料及硬度而选择的.m5切入深度较长,最少要两刀才能滚下来.

楼主:

m5切深11.25mm
第一刀切7mm
第二刀切4.25mm
这样分配可以吗?

网友:

     要解决楼主的问题,首先要确定楼主齿轮材料是什么?硬度是多少?刀具是标准滚刀还是自己设计的滚刀?齿轮的类型是轴类还是扁状齿轮?
    一般说来,齿轮材料硬度如果再HB200上下时,一刀可以滚下来;如果是大齿轮,刀具的长度做好计算一下,要不然边齿容易断裂,导致打刀;
    如果齿轮的硬度是调质后滚齿,最好走2刀,第一刀走2个模数的深度,第二刀待量了公法线后再定;
    根据个人的经验,楼主的齿轮可能存在两个加工难度:1、工件硬度高,这时需要增加刀次;2、工件齿数多,这时需要修改刀具的设计;如果两者都存在,则需要修改刀具来解决。

网友:

如果时间允许,何必两刀呢,分三刀不行吗?

网友:

“我刚弄碎了一把m5的滚刀,刀杆都弯了,上火死了!他们说是料硬,我感觉还行啊”照此说法来看,莫不是刀杆强度有问题?刀杆变形大引起滚刀振动或走动而导致损坏。

网友(2007-03-07):

如果时间允许,分三刀不行吗?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什么料,
45号的一般2刀,如不考虑精度,一刀也行.

网友:

首先看材料,既然要滚齿硬度应该不高,在HRC32以下通常都可以加工。分两刀加工。我们通常在第二刀留1.5mm左右的余量。滚齿时打刀的原因很多,要具体分析。有可能是工件未压紧、刀具未夹紧、机床部件问题等。

网友:

晕,要看你刀具材质,料赔材质,机床特性,钢性,技术要求了,最恨一次我M=20,2刀就下来.

网友(2007-05-20):

理论上是两刀比较好,第一刀切5×2mm,第二刀切剩下的5×0.25mm
自己根据刀具和工件材料和其它实际情况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