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油缸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07-01-28):
   有那位大侠知道震动油缸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请把具体问题写出来,不能提出这些纯概念问题。

网友:

土工程师:
, B# v8 M) Y! D   震动油缸是一种小振幅(2-10毫米),高振频的油缸,通常用在连铸机的结晶器震动装置上,在高档工程机械上也有使用,振动是由液压系统的快速响应实现的,并无神秘技术,只是缸的行程寿命要求较高,阻力很小,一般的缸达不到,详细的原理有专业教材,外国公司也有专业介绍。

楼主:

   谢谢!  归隐的SR71 大侠的解释.我听说新开发的一种液压打桩机上是用的这个,以前是静压的,用上震动油缸可能要省不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