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焊接痕迹---[请教]

楼主(2007-01-28):
2块2mm厚,15cm见方的不锈钢片材,相错一定角度后,通过点焊叠焊在一起(即焊点在一块的边上,另一块的面上),但从背面总能看见焊接的点状痕迹。请教能否将此变形减少到看不见的程度?或在另一面宜采用何种后处理消除此痕迹

网友:

折边机

网友:

通过抛丸处理后外观可能会好点,如果是出现鼓瘤就该改进一下焊接工艺,或者焊后磨平再抛丸

网友:

1、减小焊点;
2、背面氩气保护;
3、焊后抛光;
4、改变焊接工艺,如一楼所说,先折弯后点焊。

网友:

楼主请看一下这个链接:
http://bbs.cmiw.cn/forums/1/115581/ShowPost.aspx#115581

 "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

网友(2009-07-20):
焊后表面处理,机械抛光后拉丝处理

网友:
可以打一下麻再收光就行啦.如果表面起皱的厉害的话,最好先过过细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