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升降机---[图,请教]

楼主(2007-01-28):
看到人家做的升降机 自己也想做一个 ,就是不懂图中装置

随时摇动手柄可升降 上面载重很大时 也不用用力摇手柄  特别是降的时候松开手柄了 它不会因为压力的惯性而倒滑下来 而可以在任何位置停住.

降的时候1处那个轮不转动 但大轮和下面的小轮转动 但是升起的时候3个轮都一起转动  为何?

有人说是棘轮 棘爪  那1处是棘轮  3处是棘爪吗?

有人能详细解答一下吗  然后在什么地方可买到?

网友:

你说对了,你可以自己制作一个,给你找了个图,想具体了解的话百度一下吧

网友:

楼主是哪儿的啊?这是搬运设备上升降机构啊!是用棘轮棘爪的.

楼主:

我是北京的  提升越重越好  起码要1吨吧
其实查了好长时间了  还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卖
只有棘轮 棘爪 就能实现随时升降的的功能了

网友:

是要有棘轮棘爪,不过做起来还是有点技术的.要摇起来轻松才好啊.你到百度里查一下(常州毅力搬运设备有限公司)里面有个产品就使用的这个机构,摇起来轻松,又可以在任何位置停留,不会突然掉下来.

网友:

很简单啊

网友:

你用的力为F,能提升速比的平方的重物,速比越大提升的重物越重,你越省力,和变速箱一个道理,如果你举升重物很重,而且需要在空中停顿的时间很长的话,这个不安全啊,你可以用液压举升机,比较安全啊。

网友:

做成手动液压的不行吗?山东莱州就有生产的。

网友(2010-10-23):
也想做一个 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2011-08-15):
济南龙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是国内成立最早的液压升降机、升降平台专业生产厂家之一,行业内率先获得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编号:TS2437366—2015)和《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等,所生产的升降机、升降平台均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本公司生产设备精良,工艺先进合理,检测手段齐全,技术力量雄厚;产品共有八大系列、六十多个品种,规格齐全,广泛用于建筑业室内外装修、车间、车站、超市、大厅等高空作业和工业生产流水线;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
我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可根据用户需求设计、定做各种特殊型式的升降机、升降平台,产品的每一个部件都选自国内优秀企业,还可根据客户要求采用进口部件。
欢迎各界新老朋友光临惠顾!我们将以优质的升降机系列产品,完善的售后服务来回报社会。
公司网站:http://www.jnlonghao.com
咨询电话:400-6077-678

网友:
济南龙豪液压机械有限公司【www.jnlonghao.com】

网友(2012-08-09):
挺复杂的

网友:
问下这种结构用在电渣焊升降上可以吗?

网友:
可以采用离合器制动,上升下降均可随意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