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锻件淬火硬度不够怎么办?与锻件尺寸有关吗?

楼主(2007-01-28):
大家晚上好:

我是最近才接触GCr15热处理的,我们锻件规格是φ150*150,线割了淬火只有20~40多度,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网友:

GCr15(铬轴承钢)的热处理
预备热处理--锻造后球化退火或正火+球化退火
GCr15--830-860C淬火--15号或32号机油(30-80C)淬火介质--150-180C回火温度--62-66HRC
GCr15可进行碳氮共渗以提高耐磨性、耐热性、疲劳强度、尺寸稳定性和寿命。
GCr15热处理后
1>硬度偏低,显微组织合格---1淬火保温时间太短,2表面脱碳严重,3淬火温度偏低,4油冷慢,出油温度高。对策; 1,延长保温时间。2,适当提高淬火温度5-10度。3,在保护气体炉中或涂3-5%硼酸酒精溶液加热。
    2>硬度偏低,显微组织出现块状或网状托氏体---淬火温度偏低或冷却不良。对策;1,适当提高淬火温度或延长保温时间。2,强化冷却

网友(2007-03-04):

渗碳,表面镀硬铬

网友:

楼说的轴承刚,不会是20---40度左右,一定是你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