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融塑料造粒的最佳方案---[请教]

楼主(2007-01-29):
一般塑料造粒是挤出后水冷再切粒,请问各位大侠有在熔融状态下直接造粒再水冷的办法吗?或有新的创意!

楼主:

自己顶

楼主:

zlj

网友:

请给出图片说明。

楼主:

请了解塑料造粒大侠谈谈!

楼主:

 顶!

网友(2007-07-09):

塑料造粒大概可分為下列幾種
1.過水造粒-塑料由擠出機擠出,經水槽泠卻,切(造)粒機切粒
2.模面造粒-塑料由擠出機擠出,直接在模面切粒,由送風機吹送
3.水環造粒-塑料由擠出機擠出,直接在模面切粒,模面外環充滿水,由水泵送入脫水機除水
4.水下造粒-塑料由擠出機擠出,直接在模面切粒,模面充滿水,水由水泵送入脫水機除水
依其塑料特性及塑粒需求選擇造粒方式,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2007-10-03):
我看了很多厂里都是挤出后水冷再切粒,直接的没有见过,等你做出来,我们看看效果

网友(2009-05-31):
我见过奥地利埃尔玛造粒系统,是挤出同时用旋 转刀片切粒,然后水冷,加振动筛,离心机然后是成品。

网友(2011-01-02):
学习中。。。。。。。有待开发 。。。。。。。。。。。。

网友:
我厂有台机器直接风冷,不用水,不过冷却效果不好

网友(2011-03-28):
低温造粒机,小弟在研究的一个项目!

网友A:
你说的我有点不明白。但是你说的好像是拉条造粒,挤出机出来后经过水槽,然后切粒。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指的是水下切粒设备,这个设备我们做的。有兴趣咨询我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都有!

网友B(2012-02-08):
我公司有,跟埃尔玛的也有,都是先热切粒后水冷的!需要相关设备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3-11-08):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这台种机器在融化的时候是用什么加热的?是电加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有,跟埃尔玛的也有,都是先热切粒后水冷的!需要相关设备的可以联系我!

有没有相关图纸啊?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我有点不明白。但是你说的好像是拉条造粒,挤出机出来后经过水槽,然后切粒。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 ...

嘿嘿,有没有相关图纸?截图也行。我想了解下加热和冷却部分。非常感谢

网友(2019-04-22):
上面的几位老大,谁家能做高温料造粒,PPA,速速联系我15161166728

网友(2024-04-12):
水环热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