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28-450双动薄板冲压液压机,毛病---[求教]

楼主(2007-01-30):
我厂有一台Y28-450双动薄板冲压液压机,在工作过程(回程)中突然上升不了,加满液压油也没有办法.(现在操作,还有10毫米左右的位移).请教高手解决之办法.

网友:

看看阀有没有坏,还有回程管路是否畅通,看是否有漏油现象,还有电气线路有无问题,泵是否运转正常,等等。你得逐一检查,任何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你说的情况是不是滑块只能回程10MM?如果是这样,你可观测油缸上下腔的压力,应该会看到油缸下腔的压力会几倍于上腔的压力,而且上腔应该有一定的压力显示。

这样的话,你可顺序从3个方面入手:1、清洗检测或更换油缸上腔的卸压阀控制部分;2、清洗检测或更换充液阀的控制部分;3、检查充液阀,看其弹簧是否断裂。

网友:

可能是上缸充液阀打不开.

网友:

说点其他的
开始工作时有压力,过个20分钟压力就降下来了.停机休息半小时再开机,老方一帖。
过滤网堵塞,供油接不上.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问题了.因为开始时工作台上有工件,我不敢下压,但又想省事不想一一检查.后来一想一个工件价值才20元,我干脆就点动下压(点动),发现有压力,就判断出是上升油路的问题.然后重点清洗上升油路的几个阀就OK了.当时想,要是一一检查,人工费多过工件报废值,就采取这种办法了.算我运气好,哈哈.但是正规的修理方法不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