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和430哪个比较重?钢的理论重量---[请教]

楼主(2007-01-30):
请问:钢的理论重量

 P4 G

SUS304和430哪个比较重?急

网友:

430---7.7
304----7.93

网友:

SUS304--0Cr18Ni9(奥氏体型,HBS<=187,不锈耐热钢,食用品设备,化工设备.可固溶处理)---7.93  SUS430--1Cr17(铁素体型,HBS<=183,通用钢种,建筑内装饰用,家庭用具等.可退火处理)---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