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和铜零件焊接---[请教]

楼主(2007-01-30):
请教大虾, 不锈钢和铜的小零件焊接,应该用什么方式焊接,焊丝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楼主好!

可以用银焊条(含银50%)钎焊,及配套的银焊粉。

网友:

斑竹,不要那么黑,含银量百分之五十,成本就有一两千块,如果是足银的话,您不妨试一下MG130的焊丝,他本身带药皮.而且可以取代银焊丝,而且我的价钱比银焊丝便宜.
现在市场银的每公斤的价格在三千多吧,您不妨查一下银的价格,核算一下成本.

网友:

使用摩擦焊接,强度高,又节能又环保

网友:

使用摩擦焊接好,效率高,节能节材低耗,焊接性好,环保无污染,特别是焊接强度大于溶焊和钎焊的强度!

网友:

采用真空钎焊呀!

网友(2007-03-14):

如零件较厚用氩弧焊好

网友:

很久没来社区了,不过这儿真是个好地方!一来就有收获,谢谢各位

网友:

摩擦焊吧,对于不同材料的焊接最有优势了

网友:

你对焊接接头的性能有什么要求?钎焊

网友:

如果是对尺寸精度要求较高而不太要求强度的话,建议采用真空钎焊。

网友:

我这里倒是用过银焊粉和铜焊条来进行焊接

网友(2008-06-20):
如果是小件的话,最好选用焊接温度低的钎料,如M51,特别适合小件和薄件的焊接,材质单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02811281953/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