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加工百叶窗式散热孔设计?

楼主(2007-01-30):
求助:钣金件加工百叶窗式散热孔如何设计?高人出来帮忙吧。谢谢!

网友:

111

楼主:

谢谢。多谢了~~~~

网友:

这是什么图,请楼主说明一下内容。111是什么意思?

楼主:

怎么下下来的不是CAD文件,是个空的文本啊!!

网友:

百叶窗式散热孔--是冲裁+拉伸
百叶窗下模--百叶窗开口是冲裁,放冲裁间隙。其余是拉伸,放(板厚)间隙。下模可割通,冲开口部位是刃口,其余倒圆。底模在下模一个步长处割一个孔,作用是避开压凸部位和定位。
百叶窗上模--百叶窗开口是冲裁,放冲裁间隙。其余是拉伸,按零件图加工到位,冲开口部位是刃口,其余倒圆。要有压料装置。

实际加工出来的尺寸与图纸尺寸有可能有偏差,不必太计叫.
以后有百叶窗,就按此模套用。

网友:

百叶窗中要是散热用的,一般有两种,一种主要用于室外恶劣环境的应用。一种是在室内主要用于防尘,所以百叶床开口的方向也有讲究。室外必须要做到防水,所以拉伸面必须朝外。室内的有些可以朝外朝内都可以

网友A:

看下我的设计

网友:

再次上传。

网友B(2007-08-23):

有点不明白,其尺寸具体怎么确定

网友:

具体尺寸一般为8x50   10x80.具体规格自己定吗?

网友:

这个我加工过,使用数控冲。
百叶窗的使用一可以自己根据需要设计,然后定制模具,二是可以根据已有模具设计图纸,这就节约了成本。设计时要考虑每各个孔之间前后左右的最小距离就可以了,不然冲压就会干涉。

网友:

小站的设计就很好啦,这个样式我们也经常用到,T=2mm的304板,自己开摸,拿去给有冲床的厂子做,不贵。

网友:

数控冲很方便的

网友:

怎么贴图上去啊?
我们除了小站那款外形的百叶窗外,还有一种外形的
都是户外产品用的,可惜不知道贴上来

网友:

订一套10*60的百叶窗即可

网友(2008-03-25):
这副百叶窗式那位高手开过数冲模具啊?

这副百叶窗式那位高手开过数冲模具啊?

网友(2009-08-19):
回复 网友A:
我正在做个百叶窗,画不好,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8楼的图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2009-12-03):
谁有做好的模型???拿出来让瞧瞧撒。。。

网友:
百叶窗上模模型

网友(2010-01-29):
怎么下下来的不是CAD文件,是个空的文本啊!!

网友(2010-05-26):
是啊,具体的尺寸怎么确定的?

网友:
突出来部分是不是8*50,10*80,那突出来多高?不好意思,光看图和这两数据不太懂

网友:
10楼的朋友是用solideworks做的吧?不错!

网友(2011-08-19):
看看啊,谢谢楼主,20字啊20字啊20字啊20字啊

网友:
  讨积分讨积分讨积分讨积分讨积分

网友:
  这样的百叶窗 能否达到IP55的 这样的一个 防护等级呢?

网友:
可以使用桥式百叶窗和闭式百叶窗。8楼的是闭式百叶窗。

网友(2011-11-17):
这个就是普通的,绘图库里就有现成的,标上尺寸就可以。

网友:
长85mm以内,宽15mm,高5(钣金厚度2mm的话)
个人想法

网友:
{:soso__27346535322130414_1:}学习学习

网友(2012-02-23):
同问,具体尺寸怎么定?常用的模具有哪些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我的设计

能不能把百叶窗的源文件发我 一份啊 。谢谢  aco124@163.com

网友(2012-10-19):
正在做个百叶窗,画不好,学习一

网友:
用冲床就能加工,按有的冲床磨具,画出孔德大小,就可以加工了,非常的简单

网友:
国内专业数冲模具生产厂,一定有详细的资料。找他们要去!

网友(2013-09-02):
百叶窗的模具贵不贵?开一套新的模具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SOLIDWORKS不就有专门的百叶窗模具图嘛

网友(2015-10-13):
是不是冲压直接可以冲出来百叶窗

网友(2016-11-16):
我也想看看111的文件,但是权限不够

网友:
冲压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简点就是:画一个方框,在方框里标注冲百叶窗就行,注意百叶窗的开口方向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明白,其尺寸具体怎么确定

根据模具确定,SW中应该有这个成型工具;具体还是得问一下磨具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