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阀门隔膜头破裂属于什么破裂,原因---[图,请教]

楼主(2007-01-30):
这种阀门隔膜头破裂属于什么破裂?大概由什么原因造成?

请高手解释下故障类型和故障原因。

网友:

质量问题可能性大,我干了10年还没有见过呢!
管道里面的杂物多?

网友:

请问楼主,隔膜坏了没有。这样大面积的损坏是很罕见的,应该是该零件的材料本质有缺陷所致。

网友:

好大的破裂啊
呵呵,你这个阀门隔膜头是在什么环境下使用的,我好想知道

楼主:

就是在小于50度的蒸馏水下工作,前后的压差不超过10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