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需这样的油缸

楼主(2007-01-30):
我需要两条油缸,每条承受顶升力在150吨,行程1920,做这方面的朋友谁可以给算算缸径最小需要多大?油缸最短长度需要多大,顶升速度在0.5米每分钟,还有就是加上控制系统大约需要多少钱?最好这两天内给我回复,过了就没用了!谢谢!

网友:

你没有说工作压力,算不来缸径的,算上控制系统的话,你又没有提控制系统用什么品牌的泵阀,那也是没有办法算价格的!除非什么都让我来定!

网友:

看使用的场合噪音有什么要求,如果要求噪音尽量低的话,建议使用叶片液压泵,不过成本可能会较高,系统压力可以设定为17MP,油缸内径就可以设定为340mm。
仅供参考!

楼主:

我现在要求行程1950,两个耳板中心长度为2820,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单缸顶升重量为130吨,顶升速度是0.4m/min,缸的外径不超过380,工作压力是你们自己定,但是尽量小点比较好,控制系统要求安全既可,也有你们自己定,但是密封件一定要好!你们看看这样的条件你们能做吗?大概的价格是多少,谢谢!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要求,不了解你液压系统泵的流量(不知道液压系统是否原来有,还是新配置,在这里无法确定油缸的速度)。根据你提供的顶升重量行程和工况要求计算了一下,建议你选用缸径280(活塞杆220,尽量大这样油缸稳定性较好)系统最高压力不超出25Mpa(23Mpa可行),密封件用我们原用进口paik的比较多效果较好,国产的广研所也行。我搞技术的,很抱歉不了解价格(如需要我可给你推荐厂家)。

楼主:

我需要的是系统和油缸都有你们做,我原来的合作伙伴他们说活塞杆到280,缸径400,所以有点怀疑是不是不用做到那么大啊,我说的是一个油缸顶升130吨,用220的可以吗?可怕不行吧

楼主:

看看我这样油缸能不能做出来,受力情况还跟上面说的差不多,谢谢

网友:

大型起重机;
如果是采矿的支护,一般系统压力为31.5Mpa, 150吨的支撑力用250缸径就够了,
冶金系统,一般系统压力为25Mpa,150吨的支撑力用280缸径就够了,
压力机系统,一般系统压力为21Mpa,150吨的支撑力用320缸径就够了,

其实,应该先确定是什么系统,再定别的东西。

楼主:

归隐的SR71 告诉我你的qq加我和我联系一下,看看具体的怎么定可以吗?我的号码是252632868

网友(2009-02-24):
我们轻松能做!!!!

以上需求油缸我们都能做,需要的话回电:13066669943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