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工艺---[请教]

楼主(2007-01-30):
有谁知道20CrMoTi 的  C-N共渗 和淬火 的温度曲线 对不同零件的回火有什么样的要求????

网友:

20CrMoTi渗碳淬火在齿轮手册中能查到相应的热处理要求及回火参数。

楼主:

呵呵 说得很好啊 ,我们的生命就像是一个个齿轮,在不停的旋转, 在旋转中创造价值,当停止旋转就以为着 应该开始新的旅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