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在压力维持下的工作状态---[请教]

楼主(2007-01-30):
伺服阀安装在液压缸上面,对液压缸输出的压力进行控制,使得压紧力达到给定数值并保持稳定,维持一段时间。

伺服阀能够控制系统压力逐渐增大,比如输入伺服阀压力为14MPa,伺服阀要能够控制输出液压缸的压力是不

 k* r' c3 B

同的,比如调整后输出8MPa等。

这个压力维持的过程,伺服阀内的流体的流动方向是怎样的?还有流量么?活塞杆腔应该没有液压油回流了吧,那么

入油口是如何工作的呢?

希望大家提示一下。

楼主:

有人帮我相应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

伺服系统都是通过闭环控制的,如果一个压力伺服系统在达到它的设定压力时,伺服阀口应当是关闭的,活塞杆腔内没有油液流过。当由于某种原因油缸内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压力传感器发讯号给伺服阀的放大板,放大板内的电路再将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号和设定信号比较出的差值通过PID控制放大后给伺服阀的线圈一个电流,伺服阀的阀芯产生一定开度后,压力油通过伺服阀进入油缸,从而保证油缸内的压力又回到设定值。

网友:

少了油就补,多了油就放(放到油箱里),不需要油时就关着.虽然是保压,实际也会有微量变化,不过这种时候应该多数时间阀是关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