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比大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减速器比较合适?

楼主(2007-01-30):
请问一下大家:

减速比大的情况下,设计什么样的减速器比较合适,是蜗轮蜗杆减速器还是设计齿轮机构啊?

网友:

具体看一下工作环境及要求,如寿命、使用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较好。

楼主:

只是搞课程设计用的,满足一般要求就行了,还想请教一下怎么画蜗轮啊

楼主:

蜗杆??

网友:

如果你有了解,可以选择少齿差传动或是一些比如NN型的行星传动,蜗轮蜗杆效率太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