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进口折弯机使用的复合伺服驱动

楼主(2007-01-30):
这是一种进口折弯机使用的复合伺服驱动系统,较现常用系统具有非常节能,运行速度快,控制精度高等优点.

网友:

我在飞 网友好!

你的资料下载,并打开看了,也看明白了,非常好!
常规折弯系统采用的是胎具限位方式。
你介绍的这个系统,除了可以采“胎具限位方式”外,还可以采用
“行程精确定位方式”。
非常好,谢谢!

syw  070131---04.21

网友:

还没看,先顶!

网友(2007-09-05):

这是AMADA的HDS折弯机液压传动示意,采用"伺服电机+油泵"传动方式驱动油缸上下运动,左右油缸各一套,国内比较少见,估计价格不低.

楼主:

呵呵,是呀,100多万元。

网友(2007-10-26):
没有见过这种折弯机,先下来看看

网友:
两缸如何同步?

请教楼主,此折弯机是如何实现两缸同步的?机械扭轴的吗?还是加光电控制的?

网友(2022-02-09):
正在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