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外径640,内径460,长3400,内孔能否锻造出来?---[请教]

楼主(2007-01-31):
现有根管子,外径640,内径460,长3400。不知道锻造时能不能把内孔锻出来?

网友:

这种结构,只能是用水压机反顶,假如你的水压机的行程够的话,就可以。
德国和日本、美国都有卧式压力穿孔机,可以干这东西,我国什么厂有,我不知道,你可以问一下谁有这种设备。
外径500多的有无缝管,我做压力机的时候,是用多组缸的。假如楼主是用在反应器上的,还真是要找一家好的厂子。

楼主:

这个管子是用在钢管测试系统上的,是个水压缸,需承受压力25 MPa

网友:

武汉重型铸锻厂(471)可以干。

楼主:

谢谢!!

网友:

可以用挤压机

网友(2007-07-16):

二战时期德国就能干这种活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无锡振达钢管公司可能帮你做,先做小径管,再进行扩孔。

网友:

扩孔可行吗?

小径管直径多少?

网友:

可以的
不过要看你的需求量是多少了?

网友:

可以的
不过要看你的需求量是多少了?看人家愿意不愿意帮你做
用等面积法就可以算出小管的参数了

网友:

铸造不行么,离心铸造钢管啊,铸造质量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