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7、DD11、DC01是什么材料?---[紧急求助]

楼主(2007-01-31):
1\st37

2\DD11

3\DC01

 I$ {' T

我的产品需要以上材料(是冲压件).但不知道!晕!

谢谢!!各位!

网友:

st37及DC01是欧标,中国宝钢有生产.(DC01相当于GB15675-95  DX1  或宝钢B/BQB420-99 SECC    st37相当于GB235)

楼主:

晕啊!我按上面的GB标准怎么找不到呀!

楼主:

我按上面的GB标准怎么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