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阳极氧化处理,谁能做?

楼主(2007-01-31):
有哪位同仁接触过阳极氧化处理,可以告知一二,如果能提供可以做的地方,就更感谢了。

网友:

我只用过铝的阳极氧化处理,
不锈钢阳极氧化处理还是头次听说,
原理可行吗?怀疑。。。

网友:

不锈钢能化学氧化;1装饰功能(黑色、彩色)。2纯化(保持原色泽(银白或灰白)),能提高点耐蚀性。
铝也能化学氧化;能提高点耐蚀性(膜厚2.5-10μm)一般不单独进行化学氧化。

铝常规用阳极氧化;提高耐蚀、耐磨性,又有装饰性(膜厚10-200μm)。
不锈钢阳极氧化处理还是头次听说。

楼主:

那不锈铁行么?

网友:

阳极氧化是针对铝而言。
楼主;这个零件处理想达到什么效果??

楼主:

防腐,防划伤,防反射。

网友:

镀暗Cr.

楼主:

本身含Cr,为不锈铁。

网友:

  防腐---不锈钢 ,防划伤---提高硬度,防反射---???(毛化,暗色)
不锈钢可以镀铬,氮化。
建议氮化。

楼主:

直径5米的平台,厚度10,有氮化方法么?

网友:

话一口气说完
这么大的饼找个有这么大嘴的胖子吃。

楼主:

哈哈,可以分成多块的呀。

网友:

不锈钢的阳极氧化和电抛光是一回事吗?

楼主:

当然不是。

网友:

请脚踏实地大侠指点二者的区别,

网友:

不锈钢氧化?没有听过,我只知道不锈钢钝化.

网友:

达以上效果,我一般做钝化处理就可达到!

网友:

晕,都不知道LZ到底想干什么,不过不锈钢没有阳极氧化这种处理的工艺,一般仅铝合金,镁合金上才有阳极氧化的处理工艺.

楼主:

多谢各位。这是用户提出来的,我遍查资料全无,但不敢确定,所以到这里向大家求助,现在不用了,我已经肯定地向用户提出了没有这种说法和工艺,他亦认可,我们正在探讨其他可行的方法。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尤其是三脚猫大侠的提示,很有指导意义。一有结果,我会及时告知大家。

网友(2007-11-16):
在有些书上看到过,不锈钢阳极氧化又叫不锈钢阳极电解。通电条件下,阳极的不锈钢工件得到电子,被氧化,变成离子溶解到电解液中,工件表面被整平。阴极通常用惰性金属。

网友:
问20楼
这书的全称叫什么??

不锈钢阳极电解没听说过
有不锈钢的电解钝化之说

网友:
不锈钢阳极电解就是电化学抛光,因为不锈钢零件挂在电解槽阳极,通电时表面溶解整平,发生的时阳极反应,是电解钝化工艺中的一部分,也通常作为电镀工艺中镀前表面处理;“不锈钢的电解钝化“工艺包括两步:电解,钝化。
至于那本书我忘了,不过在一般的关于电镀、电解的书和论文里可以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电解抛
但是加硬没解决

网友:
前面加一道淬火工艺。

网友:
回21楼
这本书叫《不锈钢表面处理》
做不锈钢的应该人手一本吧

网友:
反正是被弄晕了,有没有人能够统计一下,所有的材料的处理工艺及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