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句怎么翻译?---[求助]

楼主(2007-01-31):
Fire ring
Jiont ring
Exhaust valve cage
rubber ring
rubbber seal
valve spindle

网友:

请不要重复发同样问题。这里讨论要严肃认真。谢谢合作。

网友:

楼主挺高的,应该说说是什么方面的词汇,否则大家成猜谜了,我猜可能是发动机方面的东西,猜错了,大家勿笑,因为我是小菜鸟。

Fire ring           通用解是烧烤器,  在这可能当 气环(迎着火的面)
Jiont ring (好象是写错了)        泵体密封面上的环
Exhaust valve cage   排气阀组件,带弹簧及座箱
rubber ring            橡胶环
rubbber seal         可能是曲轴或水泵上的    密封
valve spindle        阀杆

楼主:

嘿嘿,三楼真厉害啊,是关于发动机方面的,本来发在内燃机版的,被管理员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