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钢成型问题---[求助]

楼主(2007-01-31):
我司原生产的C型钢为60×45×10,板厚1.6;

0 w( Z$ f }* Z8 c# B( a/ X; G

有客户要3.0的板厚,尺寸不变,我的檩条机加工不出来,没有合适 的带钢,折弯机也不行,因为短边不能小于15,怎么办?

网友:

我用过2。5厚的,如果你成型机的力能参数够的话,可以找切条厂买一批3。0的窄条,有神通的话,让设计改一下檩条断面,这最简单,我也做过。上折弯机不行,长度也不够呀。

楼主:

明白,谢谢归隐的SR71大侠,

网友(2012-03-04):
楼主是做C型钢还是做设备,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