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压注铝表面要做防氧化处理.本色的---[请教]

楼主(2007-01-31):
压注铝表面要做防氧化处理.本色的.各位大虾有什么高招.指教一下

网友:
Re: 压注铝表面要做防氧化处理.本色的---[请教]

我也想知道有什么办法.有人用过白矿油但不理想.还有钝化.具体我也不够清楚.有谁能指点迷津

网友:
Re: 压注铝表面要做防氧化处理.本色的---[请教]

阳极氧化不可以吗?

网友(2007-06-20):

可以登录欧洋化学的网站查看一下,百度中文查找即可。登录后产品介绍里面的铝及铝合金表面处理有一个OY-10铝化学氧化,可以参考一下,有问题,欢迎再来此交流!

网友:

我见过振光处理,应该类似于阳极氧化的八,表面非常漂亮。
很多压铸铝件和钢件用它,

网友:

振光是一种光整技术,但是拥有光亮的外表以后,并不能耐腐蚀!
化学氧化或者阳极氧化(本色)是在工件不改变颜色的前提下,生成一种转化膜,从而隔绝空气,达到防腐蚀及抗氧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