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镍磷工艺.镀了外径大了多少.能当防锈用吗?---[请教]

楼主(2007-01-31):
各位大虾.我想问一下镀镍磷是怎么样的工艺.镀了外径大了多少.我公司做出口产品.能当防锈用吗

网友:

是用化学镀的方式吗?

楼主:

是用化学镀的方式

网友:

如果你们不要求ROHS和耐指纹,应该是可以的,另外高温酸性镀镍耐腐蚀能力要比中低温碱性镀镍好.

网友(2010-04-10):
镀镍磷的厚薄是用时间控制的,一小时大概镀0.01MM-0.015MM.可以防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