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 A516 GRADE 70 材质、化学成分---[请教]

楼主(2007-01-31):
请问谁知道 ASTM A516 GRADE 70 是什么材质啊 化学成分是什么啊? 和中国牌号的那个材质一致啊.。

网友:

ASTM A516/A516M-06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Pressure Vessel Plates, Carbon Steel, for Moderate- and Lower-Temperature Service 1.1 This specification covers carbon steel plates intended primarily for service in welded pressure vessels where improved notch toughness is important. 1.2 Plates under this specification are available in four grades having different strength levels as follows: 1.3 The maximum thickness of plates is limited only by the capacity of the composition to meet the specified mechanical property requirements; however, current practice normally limits the maximum thickness of plates furnished under this specification as follows: 1.4 For plates produced from coil and furnished without heat treatment or with stress relieving only, the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including additional testing requirements and the reporting of additional test results of Specification A 20/A 20M apply. 1.5 The values stated in either inch-pound units or SI units are to be regarded separately as standard. Within the text, the SI units are shown in brackets. The values stated in each system are not exact equivalents; therefore, each system must be used independently of the other. Combining values from the two systems may result in nonconformance with the specification.

网友:

呵呵,二楼的不错!

网友(2008-12-05):
和中国牌号16MnR材质基本一致

中、低温压力容器用碳素钢板
合金含量及强度较16MnR要低,但高于2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