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的硬度测量位置---[请教]

楼主(2007-01-31):
请教:螺丝的测量位置。

比如规定心部硬度和表面硬度,各在什么位置测量?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在热处理时,同炉做一些材料相同,形状近似的圆柱体进行测量较稳妥。

网友:

1 表面硬度就直接打外园面的硬度(外园直径小的要加修正值)。
2 心部硬度要根据工件的大小来确定。

网友(2007-08-17):

在维氏硬度机上表面是从螺丝杆部往心部走0.05丝处以300克的力打点测量
心部是在整个螺丝杆部的1/4出和3/4出以1K的力打点测量

网友:

补充楼上的,表面应该打在牙上0。05丝以3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