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材料,可解决我们的实际困难?---[图,请教]

楼主(2007-01-31):
fficeffice" />

现在产品在箭头方向旋转,(导板材料:ZG 5CrMnMo,产品材料:45#钢,旋转时的温度1000℃)

现在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产品在旋转时有时与导板接触后被导板拉伤后,产品材料粘在导板上,造成下一个产品旋转时拉伤更加严重,直接导致产品报废,我想问下,有没一种材料能涂在导板上,使产品的料不在导板上遗留,(最好可以直接脱落),避免下次产品拉伤更加严重。

知道的告诉声,谢谢。

网友:

楼主这是穿孔机吗?为什么要保密呢?详细说说,什么规格的?是一穿,是二穿?

楼主:

不是穿孔机,现在是产品在1000度的高温下旋转,旋转方向上图,由于轴心力的作用,它有是会与导板摩擦,造成拉伤,拉伤后的料直接遗留在导板上,在下次拉伤时更加严重,就是想有没有什么材料能涂(或焊接)在导板可能与产品接触的地方,既是拉伤了,料也不会粘在导板上,有点类似与脱模剂那种

网友:

如果不是穿孔机或均整机,楼主说是什么,是穿孔机或均整机,我知道如何处理,沾钢不是导板的问题,

楼主:

楔横轧机,生产汽车凸轮轴毛坯的

网友:

摩蝎 网友好!

左、右有导板,下面是否也应该有导板?
...........................................................
如果,在左、下、右导板上安上一些小滚轮的话,就能减小“轮轴毛坯”
与导板的硬性磨擦,很可能就能解决你遇到的问题!

syw   070203---09.10

网友:

摩蝎 网友好!

6楼的帖中有一个小错误,既将“小滚轮”改为“小滚筒”,采用“小滚筒”是
为了减小转动惯性,每个小滚轴的下面,再按一个小刮板,
我敢说,我的这个方案,保证能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采用,请一定回帖告知一下应用效果。

syw  070204---16.34

网友:

要考虑导板做什么用的,如果只是起限位作用,那么可以设计成小滚筒类似的机构,采用导板本身做去些刮板,可以试试

网友:

johnsome  网友好!

你在8楼提出:用导板本身做去些刮板
........................................................
每个导板上不是一个“小滚筒”,而是一排“小滚筒”。
从机加工的工艺上看,你的方案是否存在点什么问题?

syw  070204---18.41

网友:

将导板改成滚轮是可行的,比如旋压机上的旋轮。

网友:

益丰 网友好!

摩蝎 网友在3楼说:“……产品在1000度的高温下旋转,……”
..............................................................................
如果,用滚轮的话,由于压强大,1000多度的产品会压出沟痕!
所以,我才在7楼,有了将“小滚轮”改为“小滚筒”之改进。
............................................................................
另外,我看到你在“ 技术值多少钱?”上有一个发言,说是帮别人解决了
一个难题,值一顿饭钱……。
...........................................................................
你看我们帮“摩蝎 网友”出的这个设计,够不够一次小型聚会的饭钱?

(笑谈)

syw  070205---05.55  !!!!!

楼主:

大家看下这是不是这种方法

楼主:

现在这种结构不行,如果产品受力不均的话,就会造成产品卡在导板上,

网友:

syw开门造车,我提出的方式,如果是一排小滚筒,确实在加工上不易实现.根据所给的图,工件的直径并不小,如果采用多排小滚筒,本身就在安装上增加了不少难度.假设工件串副不大的话,是否只用一到两组合适大小的滚筒,在背面安装刮刀一类的刀片,而实现被动式自动去屑呢

网友:

在立面的串动副是很关键的,对于小滚筒,冲击大的话,很容易损坏,将大大增加设备的维修量

楼主:

关键是现在轴或销那的强度怎么解决,那个位置的强度不够,滚筒的方案不行

楼主:

关键是现在轴或销那个位置的强度不够,所以滚筒方案不实际

网友:

弹性导板可行否?

网友:

如果是楔横轧机的话,导辊是根本不行的,导板的寿命也很低,我在穿孔机的导板也就是几百根,导板可以硬化处理,渗碳化硅或碳化钨,但成本高,划不来,

导板粘钢一般是调整的问题,要找有经验的师傅修磨和调间隙,还有就是压下率要合理。钢坯的原始组织要合适。加热温度要合理,温度高了也粘钢。
这不是机械行业的问题,这个论坛上的主意怕是帮不上。

另外,就是上大的主动导盘,要是新设计就行,改造一般装不下。

网友:

用陶瓷涂层,由于温度达到1000,材料肯定会与导板粘住

网友:

摩蝎 网友好!

每个导板上安装几排我设计的这种“滚筒”,看是否可行!
“滚筒”是用大号轴承堆集成一排做成的。黄色部分是轴承,绿色部分是轴。

syw   070207---20.58
//******************************************

楼主:

是楔横轧机,现在倒班最薄的只有22mm厚,轴最大就不能超过¢28mm,试问28的轴的性能否达到

楼主:

21楼的朋友,可以具体点说,用陶瓷的那中材料涂层吗?谢谢

网友:

有种技术叫微弧氧化!----微等离子体表面陶瓷化技术简称微弧氧化技术,是指利用弧光放电增强并激活在工件阳极上发生的微等离子氧化反应,从而在以铝、钛、镁等金属及其合金为材料的工件表面原位生成优质的强化陶瓷膜。
----主要方式是通过在工件上施加电压,突破传统的阳极氧化电流、电压法拉第区域的限制。阳极电位由几十伏提高到几百伏。在一定电流密度下,致使在工件表面出现电晕、辉光、微弧放电,甚至火花斑,使工件表面在微弧等离子体高温高压下与电解质溶液相互作用,形成陶瓷膜,进而达到工件表面改性强化,
这种陶瓷膜与基体属冶金结合,结合强度好,硬度高,具有很高的耐磨、耐腐蚀、耐高压绝缘和抗高温冲击等特性,可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提高工件的使用寿命,应用前景极其广阔。
你自己找找,应该有用的!

网友:

楼主涂石墨看看

网友:

我也在搞楔横轧机,帮一个朋友设计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用涂料,石墨、玻璃等

网友:

我也是新手,提出的建议仅供参考....在转轴上连接一个随轴旋转的刮板,长度到粘料处,宽度同粘料宽度,其安装与零件有一定的相位差,保持零件与壁脱离后刮板上去和壁相对运动以再下次零件与壁摩擦前刮去杂料....如果可行,请告知本人...

网友(2007-03-04):

1.降低导板温度---内水冷
2、涂固体润滑剂-----如石墨基
3、提高导板材料硬度或直接更换导板材料

网友:

石墨可能不行。1000多度下,石墨应该要和钢有反应。其他固体润滑剂如硫化铁

网友:

29楼说得很好了,再补充一个固体润滑剂二硫化钼

网友:

用鑽石薄膜應可處理!!鑽石特性第一可耐高溫,第二是不沾粘,第三是硬度高

网友:

看了好多网友的热心帮助.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很多方面,有时候并不是涂一样什么东西就能坚决问题.
像前面大侠提出的,调整间隙,改善夹具等工作来解决.

附一张图,不知道是不是这种.

网友(2007-11-02):
把导板的表面粗糙度降低一些即可解决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