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电机的大惯性制动方式

楼主(2007-01-31):
<>现做一套设备,要求5.5KW的电机,3:1的机械传动比,机台约150KG启动后约10秒钟要求停止(包括惯性)。除了变频器的制动方式,还有从低成本上实现的方式吗?

网友:

加装一个电磁抱闸.成本比变频器低的多.

网友:

能耗制动可以吧.

网友:

频繁启动/ 制动的场合,电机端最好是加离合器,离合器摘开电机以后,用电磁抱闸刹住工作台。
从理论上这也是合理的。

楼主:

想过在断电后再对电机的两相绕组施加直流电源,不知道可否

网友(2008-01-10):
空气刹车器应该也比较适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