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液压马达适合振动工况?---[请教]

楼主(2007-02-01):
请教各位液压高手:我欲用液压马达作为驱动机驱动带有偏心块的振动箱,转速在700~2500rpm,哪种形式的马达适合这种工况?谢谢!

网友:

这要看你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一般用柱塞式马达就可以。

楼主:

多谢骆驼草,压力在12~16MPa,目前是否有类似的使用实例?

网友:

有,目前这种马达在砌块成型机上用的比较多,也是用来驱动带有偏心块的震动箱。

网友:

力士乐A2FM柱塞马达,排量5,最高转速10000,扭矩0.076NM/bar.就是货期太长,10个月。

网友:

不一定非要力士乐的,价格实在吃不消。启动产的CY系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