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初次抽检不合格返工的批量产品如何检验?---[请教]

楼主(2007-02-01):
对于批量产品初次抽检不合格,返工后,加严检验,应该怎么样去检?对于产品检验方法了解不多,请朋友们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要依据你产品的使用要求,如果要求较高,可对返工产品抽检一半甚至2/3,若均合格,可免去剩余部分的检验。

对批量产品需100%检验的最好设计检验工装,可有效控制质量,降低劳动强度。

网友:

按GB 2828的要求进行加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