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黄色笔画的黑黑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07-02-01):
请教各位大虾, 看看黄色笔画的黑黑的东西是什么啊?

这2个工件是q195的, 在抛光后钎焊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试用钎焊(所以焊缝不是很好), 当时买高频加热设备工厂的人也在, 他告诉我是氧化皮, 但是这黑黑的挺硬的. 不好抛 我觉得不是氧化皮. 我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的工件是要镀铬的, 所以对表面要求很严, 如果要抛好多道, 前面很多的工都浪费了.

能不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Re: 请教

我觉得象激碳,此处沾过油或胶类有机物,高温下形成。

网友:
Re: 请教

不是材料表面有缺陷用胶补的吧,虽说肉眼看不出来,但一烧就现原形了。那可得仔细检察了。

网友:

钎焊吗?是气焊吧!怎么看是气焊的痕迹呢?

网友:

焊缝太难看了,建议用氩弧焊,先点焊,二平面校平,满焊,修磨,校平。这个象气焊后形成的硬化,颜色别管它,皮砂轮抛光,镀装饰铬。

网友:

不太确定,感觉是,气焊熔剂和杂质的结晶体,很坚硬的一层。

减少气焊火焰的区域,就不会扩散到其它部位了!

还有,就是在焊缝两边涂抹一种防粘膏剂,可减少你抛光的范围。

楼主:

焊缝不好看是因为工装不太好, 只是为了试一试是否能够焊接这样2个45度角的钢管. 焊料也剪的不是特别的好. 材料是抛光好的, 所以不可能有胶.

防粘膏剂, 关键是我不知道在哪里会产生这种黑黑的东东, 有的零件上面多,有的很少, 地方以不一定.

网友:

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氧化皮了,可能是由于材料本身受氧化的程度不一,
还有材料的纯度不太一致,一旦受高温加热造成更严重的氧化。

当然,这种解释也不太具有说服力,请楼主单独找一件材料,不用钎焊,
只将材料高频加热,看看有无此现象发生。

楼主:

谢谢版主, 我明天试一试.

网友:

结果呢?

楼主:

对不起, 工厂的设备出了问题, 所以耽搁了.

放假后我才能试验.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2007-03-19):

楼主好!

具体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

呵呵,这家伙挺坏的,想考考大家!他穿得是化纤衣服,焊接时产生热后,经验不足,化纤衣服炀化在上面都不知道!去看看你的衣服破没!!

网友:

且照片是2005年照的,这么久了,还拿出来,呵呵,你这家活真是坏!!QQ:602769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