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氏体设备能否分段固溶化处理?---[请教]

楼主(2007-02-01):
现在网上只见到辽宁省98、99两年考试题均有此问题,均被判为不能。按个人理解,此种答案最简单的理由是否是:无法控制非热处理段温度不会停留在敏化温区?急求解,过几天认证人员要来考试。多谢!

网友:

指的是奥氏体不锈钢材料的固溶处理??

楼主:

是奥氏体不锈钢圆筒形容器设备焊接后进行整体热处理。

网友:

可以看一下热处理专栏里的不锈钢固溶处理问答
电镀遇到过分段电镀(电镀槽不够长)
热处理没分段处理过(加热炉露出炉外,怎么加热和保温??)
淬火可以分段处理(部分长度浸入淬火冷却液)

楼主的问题是理论考试题目,分析下可行性。

18-8奥氏体不锈钢热处理工艺---
1)固溶处理;其目的是使碳化物充分溶解并在常温下保留在奥氏体中,从而在常温下获单相奥氏体组织,使钢具有最高的耐腐蚀性能。
固溶处理的加热温度一般均较高,在1050-1100C之间,并按含碳量的高低作适当调整。要特别注意防止增碳。因为增碳将会增加18-8钢的晶间腐蚀倾向。
2)除应力退火;为了消除冷加工后的残余应力,处理在较低的温度下进行。一般加热至250-425C,经常采用的是300-350C。对于不含钛或铌的钢不应超过450C,以免析出碳化铬而引起晶间腐蚀。
3)稳定化处理;为了防止钛和铌的奥氏体不锈钢在焊接或固溶处理时,由于TiC和NbC减少而引起耐晶间腐蚀性能降低,需将这种不锈钢加热到一定温度后(该温度使铬的碳化物完圣溶于奥氏体,而TiC和NbC只部分溶解)再缓冷。在冷却过程中,使钢中的碳充分地与钛和铌化合,析出稳定的TiC和NbC,而不析出铬的碳化物,从而消除18-8奥氏体不锈钢的晶间腐蚀倾向。

网友:

应是--热处理没分段处理过(被加热工件露出炉外,怎么加热和保温??)
我认为楼主问题的答案是不能分段固溶处理
被加热工件己产生了温度递减梯度,会引发碳化铭的产生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切题

楼主:

非常感谢三只脚的猫用写字板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