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设计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01):
各位大侠:我从事液压缸的设计有了一定的时间,其实液压缸这个元件本身没有什么复杂的技术在里面,主要是加工精度的问题,只是有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我现在从事具体设计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还请指教:

(1).油缸活塞的厚度,除了考虑密封件的问题以外,具体的活塞的厚度有没有什么比较严格的要求,我看过中国大陆这边编辑的机械设计手册,一般是取缸径的0.6~1倍,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具体来说,我上次设计的一只300的缸,活塞厚度只给了100,对次我有比较大的疑问。

 w

(2)关于法兰式油缸的法兰厚度的计算,我一直找不到比较实在的资料来计算,其实主要就是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的结合,但是以前学习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是分析圆棒的受力分析,我一直想做一个计算公式出来,这样以后只要遇到相同的情况就可以直接解决了,这次我要做一个油缸测试机台,四根固定柱顶一块铁板,铁板上放一只油缸,如何计算铁板的厚度?还请各位大侠赐教,我只能大概的推算出铁板的厚度,不是很准确,所以一直比较困惑

网友:

最好用有限元分析计算。

网友:

1,关于油缸的活塞厚度其实没必要计算,对于活塞缸来讲负载状况比较恶略的地方主要就是缸筒的变形,缸筒与缸盖连接螺栓的强度以及活塞杆的稳定性及抗拉性等部位需要计算校核,其它部位比如你所说的活塞厚度因受力比较均匀一般不会产生破坏,只要放的下两个密封圈就可以了。
2,法兰厚度的计算公式设计手册和油缸设计的书上好象有,我看到过的,我们一般不计算,都是凭经验决定。

网友:

1、关于活塞的厚的与活塞的耐磨性关,有效接触长度长增加,活塞的耐磨性也相应提高,但太长又会导致活塞容易卡死在缸筒内,所以一般情况推荐了一个范围。(长行程和受偏载的油缸有效接触长度应该取长些)
2、关于法兰式油缸的法兰厚度的计算根据法兰的连接形式不同,计算公式也不同,计算中就考虑该截面的弯曲应力。我记得社区有一本专门计算校核法兰厚度强度的书,你去找找。

楼主:

花弄影,骆驼草,羚羊:谢谢三位的关心,不过我真的是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才会有如此疑问。
社区的书有好多我们都是不能看的权限问题啊,呵呵。谢谢三位。
其实活塞的厚度真的是不怎么计算的。

网友(2007-05-24):

楼主,社区不许可重复发贴。请理解。因为大家都重复的话就乱套了。还是在一个主题集中讨论为好。

网友:

法兰厚度有标准,紫色封面的<液压设计手册>,我用过

网友(2008-08-14):
关于法兰式油缸的法兰厚度的计算,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我用有限元分析计算后,差别不大。

网友(2008-09-18):
液压工程手册-下册

网友(2009-03-23):
1,关于油缸的活塞厚度其实没必要计算,对于活塞缸来讲负载状况比较恶略的地方主要就是缸筒的变形,缸筒与缸盖连接螺栓的强度以及活塞杆的稳定性及抗拉性等部位需要计算校核,其它部位比如你所说的活塞厚度因受力比较 ...
引用 网友A:

机械就是麻烦,好多都是凭经验,我正在学液压缸的设计,法兰的直径我都没找到资料怎么设计啊。

网友:
有没有专门用来设计液压缸活塞厚度以及工艺要求相关方面的资料,以供参考?
现在正在设计一个增压装置,其中活塞的厚度没有办法确定,找到点资料也就是跟楼主所说的是活塞杆的0.6~1倍。可是我们的那个增压装置液压缸无论行程还是缸径都非常小,而且还是双作用的。个人考虑是活塞厚度尽量小话。请问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