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减速电机,带制动器的---[请教]

楼主(2007-02-01):
<>请教SEW减速电机带制动器的,不带手动释放装置,可以通过电控方式打开制动器吗
<>我订购了一台,但没有带手动释放装置,但想到以后维修问题,能不能由电气上控制,让电机不动,但制动器打开。这样就可以转动电机轴了,可以吗

网友:

sew减速机是德国技术制造,你可以把联轴器脱开就行了。

网友:


网友:

inventor你好!

SEW减速电机是根据德国DIN标准和SEW工厂标准设计制造的。带制动器有两种结构:1 电机带电磁制动器(分通电制动和失电制动) 2 减速器带电磁制动离合(通电电机带动减速器运转,失电电机空转减速器制动).    你采购的可能是电机带失电电磁制动器的.在维修时给电磁制动器接通适当的控制电压即可空转电机.(其电磁制动器控制电压为110V或220V)

网友A:

sew制动器电压常见有三种,220v交流,380v交流,24v直流,制动电压可在电机的铭牌上找到(一般在倒数第二行VB值就是。)在电机接线盒内有液体整流块,其上刻的有接线图,2、3脚就是电源接线柱,拉两根线进去,供给合适的电源电压,即可释放制动器(记着拆掉sew原配在电机接线板上的列两根电源线,否则电机会得电,可能会缺相运行)

网友(2008-04-21):
引用 网友A:
sew制动器电压常见有三种,220v交流,380v交流,24v直流,制动电压可在电机的铭牌上找到(一般在倒数第二行VB值就是。)在电机接线盒内有液体整流块,其上刻的有接线图,2、3脚就是电源接线柱,拉两根线进去,供给合 ...

让制动器得电就可以放开抱闸了,不过要注意有电,安全呢。。。
常用的都是从电机的输入电源中取一相即380V,或者取一相对地即220V。

网友(2009-12-07):
可以的,单独给制动器供电,这种制动器一般都是弹簧加压的失电制动器,是直流的。